axlGRPDrwPoly这个函数怎么用啊?

楼主(2011-04-20):
请问各位这个函数怎么用啊?我看了一个例子axlGRPDrwPoly(handle, list(21:0 0:0 0:21 6:15 6:15 7:15 7:15 25:33 30:37 31:37 37:31 37:30 32:26 30:24 15:8 14:7 15:6 21:0))这是个在面板产生LOGO的代码,后面的参数怎么得到啊?

网友:
handle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list(21:0 0:0 0:21 6:15 6:15 7:15 7:15 25:33 30:37 31:37 37:31 37:30 32:26 30:24 15:8 14:7 15:6 21:0)这些是一组点坐标的结合,应该是LOGO的轮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这个函数怎么用啊?我看了一个例子axlGRPDrwPoly(handle, list(21:0 0:0 0:21 6:15 6:15 7:15 7:15 ...

這是LOGO的外框X:Y的位置,只要把這幾點連起來就知道

网友A(2021-01-21):
请教一下啊,handle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啊,handle 是什么意思啊

    handle就是form,图形是要画在form上的。
    也可以用其它表示form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