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焊盘上放置Via,Verify Design时报错正常吗?

楼主(2011-04-20):
(图片)

网友:
不正常,会引起短路

网友:
    贴片焊盘上放置Via
为什么房子焊盘上,放在旁边不行吗

楼主:
    空间限制吧,这样会短路?

楼主:
上下两个焊盘本来是连起来的,这样做是为了省去布线,直接用焊盘连起来

网友:
    手焊的板子么?上机器可别这样。

楼主:
    哈哈,大哥一句话都搞定了,是的手焊的,测试用的。

网友A:
    打了孔,从过孔引线出来到上下两个焊盘上,检查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孔,从过孔引线出来到上下两个焊盘上,检查就不会报错了

这样能引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过孔到焊盘上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