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已经做好的元件管脚的序号

楼主(2011-04-20):
大家好,当我在allegro中做好一个零件封装后,我想将元件的脚号修改一下,比如1脚改为40脚,不知怎么做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当我在ALLEGRO中做好一个零件封装后,我想将元件的脚号修改一下,比如1脚改为40脚,不知怎么做到吗 ...

还有,如果我原来做封装时将某些引脚定为机械引脚没有序号的,现在想将它变成有序号的引脚能行吗。

网友:
    用EDIT/text 去修改,不然在SKILL區有好心人分享了PIN腳修改的SKILL,您可以去D來試試看,至於機械孔,好像沒辦法直接變成有序號,應該是要重新擺放一次

楼主:
    我已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