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UTO CAD中转板框进来到POWER PCB中后的问题?有图片,请再看看。

楼主(2011-04-20):
从AUTO CAD中转板框进来到POWER PCB中后,为什么在POWER PCB 中显示的是2D Line,而且长度和单位都不对?为什么? 请教各位高手?

怎样设置?

网友:
你在网上搜索一个CAD导入PADS板框教程,网上多的是
CAD转PADS板框一般要4个步骤:(1)  确保你绘制的板框是一个封闭的图形(单位mm),这个很重要,一定要仔细放大检查,绝对不能出错,使用用命令E。(2) 使用命令:SC,把板框尺寸放大39.37倍,然后保存成最低版本DXF文件(CAD2000.DXF)。(3)把DXF文件导入PADS,单位MIL,直接点击OK,得到2D图形,(4)测量检查尺寸,选中2D板框,右键选择scal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比例改为1,即可得到可用的板框,如出现错误,就是CAD中板框没有完全封闭,修改后重来一次即可。

楼主:
谢谢2楼的楼主!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