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007出geber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一个八层版画完后出geber,发现第一层很多走线元器件封装过孔尽然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急请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是指飞线连接的地方,有些端点没有VIA吗?

网友:
似乎是规则设置的问题,你default中的copper距其他内容的间距是0.3吧,net中GND的copper设的是另外的值。它们互相有影响,在某个时候才能看到顶层的器件,有时却看不到。怎么设你自己尝试吧,反正总有能看到的情况。

网友:
还有你顶层有两块gnd铜,但没有设优先级。

楼主:
但是在pads2009中不管怎么样设置,第一层的geber都没问题,为什么pads2007就会有了,搞不明白

网友:
也可能2009有bug,2007才是正常结果,软件的事说不清,规则还是别设太怪异的好

网友:
牛人牛板啊,挂4片DDR2

网友: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来学习的,顺便顶一下

网友:
我用pads2007软件打开你的geber,TOP层没有发现有过孔掉了的情况。顺便提醒一下,你的第三层的铜皮有部分叠加了,可以优化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