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15.7会出现内存问题?

楼主(2011-04-20):
安装后好好的,但是打开以前设计的原理图文件总出现错误,甚至都点不开,直接就出现上图所示
以前都可以打开的》难道不在同一台电脑上不能打开同一个文件吗??

楼主:
有人帮忙解决么?在线等~

楼主:
我知道怎么弄了
要修改注册表
DOS-regedit-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设置为0,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估计是文档记录问题,我也碰到类似的的问题'开始--运行--gpedit.msc--用户配置--管理模板--任务和开始菜单--1不要保留最近打开文档记录,2退出时清除最近打开的文档记录。分别设置成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