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ER 25 上的孔直径是怎样设置?有图,请教!

楼主(2011-04-20):
LAYER 25 上的孔直径是怎样设置?有图,请教高手,如图所示为什么是190 ,和170不同  为什么?
怎样从图中看出来它们的不点?

楼主:
没有哪位知道?正愁呢?求解!

楼主:
是LAYER 25层上的电层的焊盘要比正常的焊盘大20mil左右的安全距离吗?

楼主:
是LAYER25层的作用上看到的

网友:
    负片时用到

楼主:
    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2011-10-21):
    不用25层行吗 pads 2005 就没25层如图的环境中

网友:
    自找麻烦,Lay25层是给做负片时用的,你不用负片,根本用不上Lay25,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