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9.3转成PADS2007

楼主(2011-04-21):
朋友们:
       谁知道用pads9.3软件将PCB文档转成PADS2007的PCB文档呀或更低版本的也行?谢了,急需知道!

网友:
在File/Export 输出 .ASC文件 选择2007格式
再由PADS2007导入,存成pcb文件

网友:
好!!,我也学习了,这几天我也很郁闷这个问题呢??

网友:
9.3转2007偶尔会出现走线不见,转后得检查,以免走线掉了都不知。

网友A:
    9.3转2007偶尔会出现走线不见,转后得检查,很麻烦,直接转为5.0版本,然后导入,一切OK。

网友:
    发现9.3转2007确实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你按你的方法转成功了,太谢谢了

网友(2011-10-14):
引用 网友A:
9.3转2007偶尔会出现走线不见,转后得检查,很麻烦,直接转为5.0版本,然后导入,一切OK。

    非常感谢 一步到位。

网友:
    据说powerpcb5.0是非常经典也是非常稳定的,不过本人没用过。

网友:
    Export 输出POWER PCB5.0时出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
    9.2转2007很多次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2012-04-01):
    我转成9.2,在9.2上打开出错啊!!

网友:
    顶上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