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负片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如果一个板子电源和地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负片的形式完成的,现在想将其改成正片的形式,那电源和地一定需要重新铺铜和分割吗?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总比你在这里问快吧

楼主:
我试过是不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呵呵

网友:
没用过负片,不清楚啊,帮顶

网友:
    删除铜皮重新搞不久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