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开关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1-04-21):
这是在维库上面看的,初始工作状态没什么好说的,RC充电。关机以后TC1由于3v3负载重,放电迅速。此时用户再迅速开机,整个电路是怎么一个工作过程?大侠们来谈谈~

网友:
開機:TC1 + R210 + R211 充電, 瞬間 Q17 CE 導通. 當TC1充飽後, Q17 VBE=0V Q17 CE OFF . 這時候 R212 + TC202 才能充電.
關機:  3V3SD電位下降, 所以 TC202 經過 D1 放電. 另外 TC1 經過 R210 + R211 放電, 因為R211 上有電壓存在, 導致 Q17 C,E 導通, 加強 TC202 經過 Q17 放電.

网友:
2楼的分析得正确!!!

网友:
但这个电路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
    一个好的复位电路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藐视有问题一定要做全面的电路仿真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可靠的复位电路的确不简单,以前只是简单地运用复位芯片或者RC复位,现在发觉做可靠性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网友:
    3V3SD网络上要加正脉冲做一次,然后负脉冲做一次,模拟反复开关做一次,反复开关时间实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你是用pspice做仿真吗?这个想学很久,但网上资料少~

网友:
    电容TC1和TC202在快速加电、断电的时候其储存的电荷是泄放不掉的,这时复位电路应该是失效的??各位也帮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从原理图上分析应该有此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C1的负载是3v3,一般来说板上负载3v3比较重,会很快泄放掉~至于TC2请参照上面几楼的~

网友:
    用 PSPICE 仿真的結果如下, 供大家參考. 輸出端假設接上 IC , IC 的內阻 RL=1M. 如果還有問題大家再來一起討論.

网友:
    新的 PDF 文件則是有考慮到電源的內阻的情況.
    電源會慢慢上升及下降的狀況,結果請參考第一頁.
電源會快速上升, 然後慢慢下降的狀況,結果請參考第二頁.

网友:
    楼主说的没有错:但电容TC1通过电阻R210和电阻R211以及3.3V负载通道放电的话,其放电时间常数也会比较大的,也不能满足快速加、断电的问题的,这块理论上分析有的问题,实际中肯定会出现的;楼主如果不信可以实际做个电路试试,加快加、断电的速度(只要保证速度足够快),复位电路肯定会存在问题的,呵呵;
    另外12楼的仿真图也有问题的:我们目前只是针对楼主贴出来的图进行分析,而你是在加上负载进行仿真的,这样会以上电路图有些区别的,不信你完全按照楼主贴出的电路进行仿真试试,结果肯定有差别的,这会我们刚才也仿真了一下,确实存在问题的;

网友: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如果3.3V电源的负载比较重的话,TC1上的电荷可以通过3.3V负载再通过D5路径泄放掉,这样时间常数应该会比较小,对不起,刚才把D5这颗二极管给漏掉了!!

网友:
刚才我们在仿真的时候电源那块是用开关来控制的,所以仿真结果有些问题的,呵呵!!
这样放电通道走D5通道后,那TC1确实应该可以正常而比较快速的放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12楼的仿真图也有问题的:我们目前只是针对楼主贴出来的图进行分析,而你是在加上负载进行仿真的,这样会以上电路图有些区别的,不信你完全按照楼主贴出的电路进行仿真试试,结果肯定有差别的,这会我们刚才也仿真了一下,确实存在问题的;"

我個人認為一個 RESET 電路不接上負載, 即使仿真的時候, 時間的參數算的非正確, 可是 RESET 電路真正拿來用的時候, 你還會使用剛剛前面不算負載的結果嗎?
誠如你所說的 "这会我们刚才也仿真了一下,确实存在问题的", 請你把你的設計的分析和結果貼出來, 好讓大家學習學習, 也讓我知道哪邊有錯誤.

网友:
我是说接上负载后电容有放电通路了,如果不接负载电容的放电通路无法形成!!区别在这里,呵呵!!

网友:
開機:TC1 + R210 + R211 充電, 瞬間TC1短路, Q17 CE 導通. 當TC1充電1個RC時間常數後, TC1接近充飽(一般要5個RC常數的時間才充飽),Q17 VBE<=0.7V, Q17 CE OFF . 這時候 R212 + TC202 才能充電.
關機:  3V3SD電位快速下降(因為負載的關係), 所以 TC202 經過 D1 放電. 另外 TC1 經過D5放電.

网友(2013-04-25):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实际使用中,这个电路肯定不是稳定的。这么复杂的一个东东,先决条件却是假设3.3V的泄放速度够快,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