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走线在顶层布没问题,换一层就有drc错误呢

楼主(2011-04-21):
接插件两个过孔之间,同样的线宽,在顶层就没事,换到内电层就有drc
这是什么原因
左边那条线是top层,右边的是内电层

楼主:
解决了:把这层设成正片,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晕,,负片里不会自动避让……

这是Allegr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