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DDR2等长设置

楼主(2011-04-21):
最近走四个DDR2,公用的网络(如时钟)怎么设置到每块芯片的走线都等长, 各路高手知道的给点提示,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起,我用的是pads9.0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现在正需要。

网友:
4 个DDR
 TOP 面放2 个BOTTOM 面放2个
 时钟 拉出来,走到TOP 面2个DDRO 中间。
 下孔之后,换层走到TOP 面的DDR 焊点上。。。 现在没有时间说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怎么们再pads里面看到点对点的长度呢,里面好像显示的网络的总长度

网友:
    router中把pin pairs设置等长而不是nets设置等长即可!

网友:
    三星网站下个三星的内存条看看你就知道该咋layout啦,人家大厂都是经过各种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怎么们再pads里面看到点对点的长度呢,里面好像显示的网络的总长度

    将过孔做成器件,用pin pair的命令就能查看长度了.

网友:
    不好意思,那天有点急事就走了。
    图片上传了, TOP 面的 跟BOTTOM 面下内层时的那一段走线要等长。  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设置呢?

网友(2011-09-20):
    条条大道通罗马  ,想办法控制好每一段的长度就好了,就像版主说的,把过孔做成一个器件放在T点位置

网友(2011-11-28):
看不懂,具体步骤是怎么弄的,毒女给详细讲解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用ALLEGRO就方便多了! 建议各位去借用一下ALLEGRO的设置方法,就明白了。很简单的。

网友:
没看太明白,还在入门级

网友(2012-03-22):
有没有不做元件放T点的做法呢

网友:
谢谢同仁的讨论,有点小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