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不要行不行

楼主(2011-04-21):
芯片中某些管脚要置高或者置低,一般电路图中都会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不加行吗?加这个只是为了限流么?

网友:
看手册,有些上下拉是上电配置用的,有些是因为特殊接口(如开漏)加的上下拉。参考设计上有的电阻一般都要加,除非特别标注。

网友:
上拉电阻通常都是增加驱动,另外中断引脚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比如CS的上接,这是一个使能端,在低电平有效,如果没有上接电阻,有可能造成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为了保险,不是接个上拉电阻为好。

网友:
顶楼上朋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就是当信号的状态不确定时,能够保持高或者低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终于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