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么写交叉手指呀?

楼主(2011-04-21):
  按键是导电硅胶按键,PCB板上是那种交叉手指的形状!但是PCB的Footprint库里面焊盘不能设置为多边形,怎么画呀?!求指导!!

网友:
可以拿铜皮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铜皮画,那个阻焊怎么处理呀?铜皮上不能有阻焊呀!

网友:
改用锅仔片吧,比这种开关强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加阻焊层,很容易的。

网友(2011-06-08):
在封装库里用焊盘做个封装,做板子是做走金工艺,防止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