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网表的时候出错

楼主(2011-04-21):
{ Using PSTWRITER 16.3.0 p002Apr-21-2011 at 16:48:14 }

#1 Error   [ALG0043] Net named "NC" found on the design. Please rename the net.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这里的“NC”是指原理图库中的NC引脚呢,还是其他的,比如未连接的net呢?

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如何快速的定位到该出错的位置!!!!urgent!

楼主:
我查找了下,原理图中没有所谓的“NC”net,只有一些命名为NC的引脚

网友:
NC引脚不能重名

楼主:
应该是不能重名的问题,修改过来就好了,但是全部NC设置成Power也不行,奇怪!!!

网友:
NC是空网络,你非的用NC为POWER的话就把NC改为NC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