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邦定的板子一定要做沉金的工艺吗?

楼主(2011-04-21):
做邦定的板子一定要做沉金的工艺吗?请知道的人出来说说,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工艺费比较贵~快捷的话搞不好要上千了,别的小厂也要四五百~最便宜两层应该也要两百多~

网友:
bonding pad如果是4~5Mil,最好不要做沉金,如果大与5mil可以做,5mil以下最好做电金。沉金的话pad宽度不够的,bond线会不牢靠。

网友:
在下孤陋寡闻,什么是邦定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的确是~电金做出的厚度比较厚,但也并不是适合特别细的板子,需要全板导通~
其实为什么绑定的板子要用沉金或者电金的工艺,一是为了更好接触性和焊接性,二更多是因为板子的线宽/焊盘间距不足,使用喷锡的生产工艺加工难度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来绑定芯片裸片的板子~主要用于芯片的裸片测试~也有部分芯片直接用来做基板进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