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问题,看过来!!

楼主(2011-04-21):
2图是pads2005里面的铜皮,其中做铜皮的时候copper线宽
   0.4mm,注意看那两个圆弧,我用的是add miter操作的,而且
   输入的值都是大于0.4mm的,可不知道怎么了,生成geerber
   文件后,就出现第3张的图片那样了(3图是镜像过的)
请高手看一看出了什么问题?
其中人的tools/options的设置如图1

楼主:
我自己顶自己吧!!!

楼主:
就是铜皮经倒圆角的操作!

网友:
你的第三张图是一个参数设置图。而且你前两张图似乎不是一个区域的图片。可否将图面稍缩小之后再传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