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2007.7中DXdesigner不能启动

楼主(2011-04-21):
安装破解完成之后,开始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是不是后来装的什么软件(可能是pads)冲突了,再启动dxdesigner就没反应了,在Dashboard里显示starting: ‘Dxdesigner’, PID:XXX,过几秒钟显示stopping ‘Dxdesigner’, PID:XXX,就没反应了。
重装软件之后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重装2次系统了,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成功解决这个问题,希望能给一点帮助,或者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软件的冲突可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以前出现过,么有解决,不过 7。05和7。9都可以,你7。9用吧,这个版本不错

楼主:
换破解文件,已解决

网友:
....漂亮,哪个破解可以
我重装系统之后是可以启动的,不过在装了某个/种软件之后就再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