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高速电路怎样更好的控制EMI呢?

楼主(2011-04-21):
MID 的CPU 带有两个DDR2  800M  但在整机测试EMI 不加屏蔽的情况下过不了,请问大家在PCB Layout 的时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

楼主:
主要是针对EMI 测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见意?

网友:
注意差分时钟的布线,用地线包起来。
注意信号线的阻抗连续性,参考平面要注意。
信号的过冲厉害也会带来一定的EM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