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摆零件的constraint

楼主(2011-04-21):
AD里面如果设置了placement的约束,则会考虑到零件与零件之间的距离问题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零件的字符也被默认为零件的实体
如果零件在其他层有注释的话也会被一并作为零件的实体
在这点上AD的确是不够聪明,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

网友(2011-07-03):
关注了下你发的帖子,AD6和之后的AD9等版本在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规则设置有很大的区别。
AD6时对器件距离有多种选项(其中一项为:use 3D bodies),之后的版本好些只保留了use 3D bodies这个选项。

当前你用的是AD9版本,AD默认若器件有3D实体时,器件以3D实体为准。没有3D实体时以其它对象为参照,如某个机械层的边框或注释(最大范围为参照物);若器件只是由焊盘构成,则以焊盘阻焊层为参照物;其它...。

由此,规避方法:在器件中建立3D简单模型就可达到目的。附件为测试用文档(请用AD9.4.0.20159打开,当前AD10.577版本显示略有bug:图形缩放时细节显示不如AD9,如小白色箭头的显示。不过也可能是屏的原因导致显示不同:AD9用屏16:9,AD10为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