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望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2011-04-21):
见图,这是小弟搞的一个8路继电器的PCB 。线路做好之后打中文字符。字符是能打上去。就是做不了镜像。这样印在板子上肯定是反的。我也在属性里选了镜像了。但还是不行。求解。谢谢各位……
请教一个问题,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换顶层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给你改过了选定文字按X键翻转不是软件问题你用的方法不对
comonent 里的MIRROR镜像是指器件名称做镜像不是器件本身镜像
    你现在的文字实际上已经是2个器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也感谢像您这样的热心人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