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仿真 真诚求助(*^__^*)

楼主(2011-04-22):
请问一下  有人知道
pcb文件转换到HYPERLYNX下面为啥会把电阻值给修改了呢?
昨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见过了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过了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等待牛人回答吧!

网友:
笨猪 你侵权了,版面还做的和EDA365一样,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我在layout 是电阻式47欧姆,转换为.hpy文件 电阻就成了1000欧  ,O(∩_∩)O~  神了

网友:
你確定你在 Layout 中是有電阻值嗎 ?
沒有值,HyperLynx 是不是會自動給一個默認值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在protel下面转到layout的,layout下面不能显示电阻值啊!

网友:
    看一下网表

网友:
    仿真前檢查一下,這是仿真的基本功,不對的地方就自己改正,不同公司工具的連結,
常常會有些小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