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在cam里面preview的时候是正常的圆孔:

但是导出之后变成这样了:
焊盘变成方形的了,而且只有底层是这样的,其他层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有遇到的吗?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你选的是不是负片输出?这个看起来像负片输出呀

网友:
你返回PCB查看下这个元件的封装 ,看下图中,框选出来的地方三层是不是都一样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这个问题了  不是这的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负片输出  是表面铺铜了

网友:
这两空如果电气连接是地的话,那不就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三层下面的焊盘形状有没有变化,另外可以的话最好发源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气连接时GND   cam里面那个对吧  最后run完生成的红色的那个不对,没有连上,关键问题是cam里面和run完之后的为什么不一样?而且只有底层是这样的,其他层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不是那的问题,因为从cam preview里面看是正确的,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CAM到输出文件的地方,肯定是CAM输出的某个设置不对

网友:
    CAM单位没有与PCB里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位?  什么情况? 请详细说一下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图选了layer definition中的MAX LAYERS ,是不是这个会影响?

网友:
你看一下这地方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  图挂了。。。。。。

网友:
    再查查你的光绘设置是否正确。(下图仅供参考)C:\Documents and Settings\cad01\桌面\未命名1.bmp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你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看不到,谢谢你的回复  问题最后也没有解决,只好让板厂按照顶层的孔做底层的那几个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