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receiver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1-04-22):
lvds receiver是什么东东?
or lvds seder?

网友:
LVDS (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是一種接口信號定義, 百度一下就有了.
維基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6%E4%BF%A1%E8%99%9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我晓得,这可以是个芯片,还是介绍个芯片给我看吧~

网友:
裡面有表格有應用資料請參考.

LVSD IC.part1.rar

LVSD IC.part2.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LZ这问的是啥意思呢。这是种常用的高速差分传输接口,如果只是想了解定义的话百度下能有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已经明白了,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