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DRII和DDRIII中 VRAM部分placement方式 利弊简谈~

楼主(2011-04-22):
      因為 VRAM BGA 的placement的不同,造成 layout 和 tune equal length 的难易度也会不同。在此show 出两种 placement的方式,供大家参考。    一、在DDRII设计中

第一种placement 方式:

     第二种placement 方式

 总结:以上两种placement方式所佔据的空间大致相同,第一种方式在Y轴需要更多的空间;第二种方式则在X轴方向会佔据更多的空间,但它节省了Y轴上的空间。
        在拉线方面,第一种方式data组内的长度相差不多,但group 与group之间相差很大(这点尤其在DDRIII时表现很突出);第二种方式 group 与group之间 的长度相差不大,但 data组内则相差较多。
         而address也是各有千秋。因為DDRII的Address pin在小BGA的一端,因此第一种方式address的路径上不会有data挡路;而第二种方式则会必须从小BGA外面绕,但接小BGA的那一段可以直接用表层接,整段trace会小一颗via,少换一次层,且等长较好tune。

楼主:
回复 楼主:

二、在DDRIII设计中:第一种placement方式:

第二种placement 方式:

总结:以上两种placement方式所佔据的空间差别较大,但第一种方式在Y轴需要更多的空间;第二种方式则在X轴方向会佔据更多的空间,但它节省了Y轴上的空间。
        这两种placement方式的最大差别还是在拉线和调等长的时候表现出来。
         data 方面,它的pin define与DDRII是有区别的,整个Group是完全集中的。第一种方式Group I 与Group II的长度误差大概在800mil左右;而第二种方式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局限。
         addres 方面,第二种方式的优点更加明显,不但比第一种方式少一颗via,少换一次层,且用表层可以使两个小BGA 直接相连。且等长不用说也可以很容易做到。

     如下图:

按照上图的placement方式,每个小BGA data中的三个group可以走在同一层,另外一个group 可以与address走一层。且等长也较easy!
       也许,这对Cost down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福音!!!
        而第一种的placement方式,对拉线和等长都有不小的难度,用四个内层还走得那麼辛苦,
如下图

弦外之音,抛砖引玉:
 GDDRIII共用Address和 Command的小BGA Data 可以swap,swap方式如下:
          同一BGA的data group可以换,但必须保証DQS/DM的pin 互相对应。
          同一group的data net 可以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论就是,在DDRIII元件的place,推荐第二种placement方式;至于DDRII设计,两种情况都有自己的利弊,看自己的想法了,呵呵~

网友:
    LZ辛苦,很直观,很强大~

网友:
    太棒了,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复杂器件的place经验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意义.

网友B:
    只要层数够,怎么摆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如果这么说,那么如果工厂不考虑亏本,买方不考虑消费,还用我们设计做什么?

网友:
LZ太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层数够,怎么摆都行

其实只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当然了~,这个只是基于cost down考虑的,摆法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小建议而已~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四个DDR2六层板,对贴好布线推不推荐,最近我在布,感觉后面很难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最近都导入DDR3了,不过也就是pin定义有不同而已,大致走线还是一样的~一般一个DIM走一层,你现在六层版,走四个DIM,没见过这样的设计,想想都觉得很难,因为你只有四个走线层,表层还有原件,只能考虑走内层~~除非,你high给你的电子工程师,可不可以破内层走线,破内层也就是把L2/L5的gnd层挖出来走DDR信号,否则基本走不出来~我这里有块板子也是六层,同层,且只有两个DIM,参考下吧,不过估计参考价值不大,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恩,我不是DIM的,是板载四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恩,我不是DIM的,是板载四颗

    不太懂~四颗?而且两两对贴的结构,没遇到过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贴个图上来,大家参考下啊~

网友:
    DDR3是 FLY-BY 怎么地址线是单独的呢

网友:
    不能正反贴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恩,我不是DIM的,是板载四颗

哦,板载四颗memory,那种模式为省空间可以正反贴的,应该可以拉出来,等晚上我回去发给你一个截图,现在电脑打不开~呵呵。

网友:
    我发不上图,是可以正反放的。我这里有个项目是4x2,8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最近都导入DDR3了,不过也就是pin定义有不同而已,大致走线还是一样的~一般一个 ...

楼主的不上dimm。是芯片。你的设计难度跟他不同。他难度在分段等长。你只要拉到dimm,符合一定长度规格即可。

网友:
好帅的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有个板子,但是只找到叠构是八层的,六层叠构估计会很困难,给你看看,是否有帮助,4个memory正反叠着放的。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再家6分就升级了,嘿嘿

网友:
好帖子,多谢楼主分享心得

网友:
好帖子要多看,顶起

网友:
强大,第一次看到

网友:
相当棒的LZ!

网友:
嗯,总结的不错,值得学习,真给力!!!

网友(2011-05-24):
    绝对的好帖,必火,学习,继续关注

网友:
    以前有做过4颗i正反面叠放的,是2层走线,那样反而觉得很节省层面,只是两组BGA的空间要拉的远点

网友(2011-11-02):
    绝对的好文章,学习很多,谢谢

网友:
    不同BGA的数据组能不能换,同在32位内?

网友(2012-01-31):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些布局经验

网友:
    不同的方法及多方法的讲解有利于灵活的运用。谢谢楼主

网友:
    DDR3还没有开始设计,受教了。
对于DDR2来说另种差不多,展示下我的4片DDR2对贴设计。

    I.MX515,同道!!幸会幸会!赞一个

网友:
    试了下DDR3两排焊盘中间的空间不够走地址线控制线啊,是不是我6mil走线太粗了。
    请问楼主应该是多少mil线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