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高手们入来

楼主(2011-04-22):
    有用99SE的吗?本人常用DXP画板,最近有个老板叫我改板,他用的是99SE,只给我一个PCB图。要求我快用99做完,但不熟悉,在改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求大伙热心解答,谢谢。。
  1、PCB中元件封装如何改?一定要在原理图上改吗?

2、板边中部留一个缺口,如何做?我知道好像是在OUTPLAY画线吧,但后面如何不会了,是吗?

3铺铜怎么有格的?铺不满,是不是我没设置好间隔?

急,大伙说解详细点谢谢。。也可以给个实用资料看看。。

网友:
很简单,你导到DXP中改,然后保存为pcb 5.0或4.0版本给你老板就得了

网友:
我尝试回答下吧,好久没用了:
1. PCB原件封装要在原理图中改,然后update到PCB中(或者先生成网络表,然后在PCB中导入新的网络表),当然PCB库中要有相应的封装才行。
2. 板边的缺口是用紫色的线画的,忘了是哪个层了,好像是“mechanical layout”层。
3. 铺铜有网格是铺铜设置问题,你左键双击你铺的铜,会弹出铺铜属性对话框,里边可以设置。

希望有用。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一问题,有没有最快,最好的办法在PCB上直接加贴片滤波电容。。请大家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
1,design- 》make pcb library, 修改完以后update
2,任意一个机械层画个外形,选中,tool->convert->creat boardcutout form selected object

直接点add component, 在封装库里面调出来就OK了,记得要加上net,没有net需要自己创建

网友:
一些特殊的外形是要和加工厂家协商的
比我们厂就是用的KEEPOU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