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router老是出错

楼主(2011-04-22):
我装的16.3,每次用pcb router自动布线的时候都会出错,直接退出。
请问大家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是我装得有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问题出在哪吧,没有出现警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退出会有一个后缀为sav的文件,,直接改为brd,,去掉lock,,就是自动布线的结果,,可以直接用。

这是因为使用crack的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正版的cadence,,基本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地方都有flyingc381 的帖子,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