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增加仿真激励的时候怎么选择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4-22):
刚学习仿真,请教一个问题,希望高手指教,在这里先谢谢
大家看看在这里增加的激励类型有好多种啊,看书上是说选择Ibisdevice,我选择了,然后还是不行,设置不了波形,又另外选择了一个Ibisoutput的增加进去,然后这个是可以设置波形的,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激励添加的时候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啊,我就是随便选的也能出来仿真波形图,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请教高手给分析一下这里的激励应该怎么添加,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驱动可以做激励啊?还是每个网络拓扑中都要自己添加激励呢?比如说一些芯片做驱动,还要添加激励吗?谢谢高手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附件就明白了。先请楚IBIS model。 IBISV3.2-IO Buffe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