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走线停顿问题

楼主(2011-04-22):
不知道为什么在走线刚开始的时候停顿一会,每走一根线都停一会,(AD09不能做其他事情了,鼠标在此范围内不能动,电脑没有死机)大概有4、5秒,实在是让人受不了。这次效率太低了。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不是我的工程设置或者AD09的系统设置有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改啊?
难道是工程太大了?(工程是16层板)我还试了以前大小差不多的工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工程使能了引脚交换。是不是这个引起的??请求大神来解答!!谢谢

楼主:
无人问津

网友:
试试ctrl+R ,直到状态栏显示ignore模式,可能是你走线的时候选择了推挤的模式,复杂板子的话,一用这种模式,就容易死机,其实是假死机,要等很久,即使是用四核的机器。
还有,板子上敷铜越多,越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走类GND这些网络才会这么严重,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个好像是AD本身这个软件的问题。我画14层板,一直都为这个问题头疼。特别是有很多线需要包地处理。

网友:
tab一下,none

楼主:
最近和同事试了一下,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反正每次差分对交换以后就会出现停顿的情况,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就是关闭一张原理图。这样就好了。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