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和底层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最近用pads2007的情况比较多,第一次画完版铺完铜皮以后检查connectivity没有问题,但是每次一导入更新的网络表,修改完以后,再次铺铜,就发现很多地过孔和电源过孔居然连接不到相应的层上,而且要手动一个一个的更改,假如层数比较少,比较简单到没什么,但是比较复杂一点,光重新修改一下过孔的属性都要好长时间,而且每导一次网络就要修改一次,不知道有多麻烦,我想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快捷方法。本人在线等高手回复!1 d7 a! u6 K: E

网友:
你的设置和操作有问题

楼主:
能请教一下如何快速设置了,烦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