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层板改为四层板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24):
小弟真在将一个二层板改为四层板,用的是altium,添加中间电源plane和地plane怎么将顶层和底层的GND和VCC和这两成连接起来,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打孔后处理内电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的help文档中有如下一段
Special support is also
provided for connecting
SMD power pins to
power plane layers. SMD pads on a net that is connected to a power plane are automatically tagged
as connected to the appropriate plane. The autorouter completes the physical connection for these
pads by placing a fanout – a short track and via which is relief or direct connected to the plane layer.
When a net is assigned to a power plane, a small cross will appear at each pad on the net on the
appropriate power plane layer.
这是不是说SMD的地和电源软件自动会将其连接到电源和地层呢还是要自己手工连接呢

网友:
表贴器件要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