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 两pin线宽比例大于1:2.5

楼主(2011-04-24):
帮我想想有办法能check 0402的两pin线宽比大于1:2.5的没?如果能check出来的话,把较宽的那一端变成2.5倍以内.只变15mil就够了.非常谢谢.
zychappy2005@163.com

网友:
一般情况下0402两pin线宽都是1:1的吧,1:2.5的比例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

网友:
    對啊~~我也想知道

楼主:
    一边信号,一边电源或地的情况,比方说信号5MIL,电源16MIL,这样就不行.会出现锡桥.

楼主:
    两边散热的快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