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阵列添加过孔功能

楼主(2011-04-24):
       请问哪位知道pads2007是否有阵列添加过孔的功能呀?     在进行添加地过孔时一个个的添加实在是太麻烦啦,如果没有阵列粘贴那也忒耗时间了吧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options ->via patterns 中可以设置参数
选中地的shape右键->via stitch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Ih08101276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