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IBIS的bufferdelay问题

楼主(2011-04-24):
学习了各位高手关于SQ时序仿真的精彩论述,收益匪浅,做了一个测试,有点疑问:
IBIS模型:

按照模型建立拓扑:

设置delaymeasurement:

仿真结果如下:

图中bufferdelay与IO波形重合
由于测试条件与数据手册中不一致,按照数据手册设置并仿真:

图中,bufferdelay波形与IO波形不再重合,但bufferdelay波形没有变化。这与大家提到的bufferdelay与实际负载相关的观点不一致。
继续测试:

改变测试条件并仿真:

根据数据手册改变delaymeasurement:

bufferdelay的波形始终都没有变,难道设置delaymeasurement中的textfixtures对仿真没有影响(我的理解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测试中没有影响),既然没有影响为什么“中兴通讯手册”中专门提到修改这个值呢?

网友:
楼主做的实验bufferdelaymeasure会影响I/O输出么?我们所用的激励是i/o输出还是buffer的波形呢?

楼主:
bufferdelay measure 设置测试条件,按理说测试条件不同,bufferdelay会不同的,但我的试验是没有影响的,这是我的疑惑,我认为激励既不是IO输出也不是buffer的波形,是没有经器件内部逻辑输出之前的理想波形。我是新手,说的不对,请大家拍砖!

网友:
激励是理想的波形,ibis的buffer输出波形,跟ibis中rising ,falling曲线等有关系,ibis确定后,其相关曲线数据也就是一定的,这些相关的数据得出也是由芯片厂商测试所得,因此要设置测试条件,来保证I/O输出的正确性。

楼主:
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时序是在一定的测试条件下的,计算时序要用到这些参数,但IBIS模型测试条件与数据手册不一致,但根据手册更改测试条件,仿真结果不受影响,我想弄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影响i/o啊!

网友:
按照你的拓扑,不同的测试条件下的IO波形即是BufferDelay的波形。
如果你在仿真参数里面设置的BufferDelay是On-the-fly的话,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测试拓扑,BufferDelay的波形都不变,除非你把ibis模型里的测试条件改了。

楼主:
在library里的modelbrowse里修改测试条件会改变IBIS模型里的数据的

网友(2011-05-26):
    经过实验,发现delaymeasurement里面的测试负载值会改变Buffer的波形;
在相同的delaymeasurement里面的测试负载值情况下,而仅仅修改拓扑的负载,改变的是接收端的波形,对Buffer的波形不会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