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布一块板,怎么也走不完线怎么办?

楼主(2011-04-24):
请高手给点经验,布局布线要先怎么怎么,是不是比下围棋难多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一片板,怎么会布不通?

网友A:
    送你一句话,只有摆不下的零件,没有走不出来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耐心+耐心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画板来说需要耐心,而且不能急躁。

网友:
    小板还好了

网友:
    用力砸键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句话,只有摆不下的零件,没有走不出来的线!

谢谢啊,我再试试,是不是摆完全部元器件才开始走线?

网友C:
    新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耐心去画,我也在一步一步的走

网友:
    先在草稿上面 把元件的大概位置画一下, 然后开始摆放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耐心去画,我也在一步一步的走

    嗯,现在其它线都走通了,但地线有的却走不通,还得再搞搞看

网友:
    楼主大哥,这么点线你就走不出来了。。。。。。。。

    挤一挤空间都会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layout都是从18层地狱回来的

网友:
    俺的处男板当时也布不完线,还是俺师傅布完的
其实你要注意走线方向就好办了.比如顶层水平走线,底层垂直走线.
有时候,比如2个元器件引脚都在顶层,若在顶层布线,则一定是垂直走线,违法自己默认的走线方向,还是建议打2个孔,把线走到底层,因为后续布线会方便.还有时候,可能走个45度折线路径短些,如果线在顶层,还是建议把折线弄短些,尽量与你的默认走线方向一致.
规则和灵活总是矛盾的,就看你的取舍了,复杂的布线,严格遵循规则,布线容易布通

网友:
    我的第一塊練習板,也重拉好幾次才走完~~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