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To generate new thermals turn off hatch display prior to flooding

楼主(2011-04-25):
选中copper pour边框就行flood命令之后,系统总是先谈出一个To generate new thermals turn off hatch display prior to flooding。什么意思呢?

网友:
执行灌铜的命令是:tools->pour manager->flood->st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会冒出来。

网友:
那就把文件放上来吧./

no file no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