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netlist后,开始手工布局的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提示呢?

楼主(2011-04-25):
E- (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原理图的引脚数与封装的引脚不一致……

网友:
    不懂洋文?

楼主:
    这些警告是啥意思?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7343P' for device 'CAP_SMD_POL_0_7343P_47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_SMD_8MM' for device 'PCAP_CAP_SMD_8MM_15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3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CAP_SMD_8MM' for device 'PCAP_CAP_SMD_8MM_100UF'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4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0805' for device 'LED_0805_LED'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5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SOT-323' for device 'DIODE_DUAL_CK_AAJ_SOT-323_DUAL_'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6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HDR2X1_100MIL' for device 'CON2_0_HDR2X1_100MIL_CON2_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7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CONN_39_26_7108' for device 'CONN PCB 5X2-S_JTAG_HEAD_CONN_3':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70S043_MODIFY.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HR090X070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8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CONN_39_26_7108' for device 'CONN PCB 5X2-S_JTAG_HEAD_CONN_1':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70S043_MODIFY.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HR090X070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9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0805' for device 'BEAD_FERRITE_SM_0_0805_BLM18PG1'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0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LGA-15X15-144P' for device 'LTM4616_JERRY_LGA-15X15-144P_LT'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FBGA1152' for device 'ALTERA EP1AGX60EF1152'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1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194): Symbol 'LGA118' for device 'LTM4601_LGA118_LTM4601'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