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了一个网络的走线宽度吗,个别地方能不能修改

楼主(2011-04-25):
我的同一电源走线有时候需要80mil,有时候需要50mil,有时候需要20mil。之前我统一设置成了80mil,后来想改的时候手动改成50mil有好多drc。请问能不能再手动改数值,正确的操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设置线宽时将最小定为20MIL最大定为80MIL
就解决了

网友:
    支持2楼的大侠!

楼主:
    谢谢2楼,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