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PB15.7版本有人在用吗?安装不上,新手请教

楼主(2011-04-25):
我在网上下载了allegro SPB15.7版本的,4个CD的,里面带详细破解方法的,装上去就是不行,打开PCB Editor就出错误提示,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怎么安装都有这个错误提示,如果破解,请各位前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exiting.....,这个是没有破解的意思啊,问你要license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安装方法和破解方法吗,我装了几次都是这样得,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网友A:
2011以后旧的lic不能用了~请用新的~具体论坛里面有~

网友:
这些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就搜15.7的安装和破解方法就行了

楼主:
各位知道的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比较懂的人哪里去了,都是些不懂的人在回答,哎

网友:
你打开那个license manager tools,

网友:
点错了,点成发表了,不好意思
你打开那个license manager tools,然后再start/stop/Reread,点击stop service,再start service,试试看

楼主:
start/stop/Reread,这个试过,不知道大家安装的是4CD的还是2CD的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1以后旧的lic不能用了~请用新的~具体论坛里面有~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人家高手回答了居然被你们无视

网友(2011-11-10):
LZ的问题解决了吗?你当时的问题,在我这又复现了。。

网友:
如果你同时安装了16.2,16.5,然后再装15.7,那么用任何lic都是不行的,因为每次不仅要切换版本,而且切换版本后还要还要去“抓”15.7的lic. 因为15.7的license manager和16.5的不能并存。

网友:
    license只能针对一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