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pads.

楼主(2011-04-25):
各位大哥,小弟在安装pads后,打开pcb文件,提示“附件图片”请大哥们教教我怎么处理。

网友:
先确定你是不是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登陆系统,如不是,可能是你没权限打开一些文件夹。如是系统管理员,建议重装试一下。

网友:
将附件中的文件复制到D:\PADS2007\PADS Projects\Layout_Session.log

楼主:
谢谢,我从装了一下,好了。

网友:
我之前重装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用的是jimmy大神的方法,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