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在地上撒一些通孔?

楼主(2011-04-25):
如题,哪位好心人告知下,谢谢!

网友A:
1,选择GND网络的某一个过孔,CTRL+C . CTRL+V
OR
2,选择GND网络,右键,add via,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网友:
我想楼主是想地自动加过孔吧!地自动加过孔如下:
1、设置过孔参数  TOOL---OPTIONS--VIA PATTERNS
2、将On-line DRC 设置为Prevent errors
3、选中地铜皮框,右键下拉菜单中 VIA STITCH,地铜皮将自动加上过孔。

网友:
4楼说的不错,不过切记在自动加VIA前要先铺铜

网友B:
2、将On-line DRC 设置为Prevent errors
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将On-line DRC 设置为Prevent errors
在哪里设置?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选择GND网络的某一个过孔,CTRL+C . CTRL+V
OR
2,选择GND网络,右键,add via,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也可以先择走线打孔过去。

网友:
又学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