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SPB16.2 很多电源飞线都显示不了 为什么呢

楼主(2011-04-25):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电源网络的no_rat属性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在PCB里这样是好了  不过从原理图出网表 到PCB  电源的飞线又不见的 有各别在的

网友:
    檢查一下,在線路圖中,是否就已經設定將鼠線關閉了

网友:
    原理图对Net设有 NO_RATS的属性!!

楼主:
    比较纳闷呢。  PCB 的属性我都改了, 也保存了 。    就是原理图出网表 到PCB   我改的PCB属性又和以前一样了

网友:
    在原理图里加的,,update自然又加上了……

楼主:
    我是通过:Create or Update PCB Editor Board    出的网表到 PCB 的

楼主:
    原理图 哪里也需要设置下呢

楼主:
    实在不行 我就每次出 网表的时候在PCB里 设置下了

网友:
    哪个版本??

楼主:
    谢谢:大家的交流

网友:
    打开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tools\capture\allegro.cfg
把NO_RAT=YES改成NO_RAT=NO或删除这一行
    保存,,重新updatePCB

楼主: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ALT_SYMBOLS=YES
CLASS=YES
PART_NUMBER=YES
TOL=YES
VALUE=YES
POWER_GROUP=YES
SWAP_INFO=YES

[ComponentInstanceProps]
GROUP=YES
ROOM=YES
VOLTAGE=YES
FSP_LIB_PART_MODEL=YES
FSP_IS_FPGA=YES
FSP_INSTANCE_NAME=YES
FSP_INSTANCE_ID=YES

[netprops]
ASSIGN_TOPOLOGY=YES
BUS_NAME=YES
CLOCK_NET=YES
DIFFERENTIAL_PAIR=YES
DIFFP_2ND_LENGTH=YES
DIFFP_LENGTH_TOL=YES
ECL=YES
ECL_TEMP=YES
ELECTRICAL_CONSTRAINT_SET=YES
EMC_CRITICAL_NET=YES
IMPEDANCE_RULE=YES
MATCHED_DELAY=YES
MAX_EXPOSED_LENGTH=YES
MAX_FINAL_SETTLE=YES
MAX_OVERSHOOT=YES
MAX_VIA_COUNT=YES
MIN_BOND_LENGTH=YES
MIN_HOLD=YES
MIN_LINE_WIDTH=YES
MIN_NECK_WIDTH=YES
MIN_NOISE_MARGIN=YES
MIN_SETUP=YES
NET_PHYSICAL_TYPE=YES
NET_SPACING_TYPE=YES
NO_GLOSS=YES
NO_PIN_ESCAPE=YES
NO_RAT=YES
NO_RIPUP=YES
NO_ROUTE=YES
NO_TEST=YES
PROBE_NUMBER=YES
PROPAGATION_DELAY=YES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YES
RATSNEST_SCHEDULE=YES
ROUTE_PRIORITY=YES
SHIELD_NET=YES
SHIELD_TYPE=YES
STUB_LENGTH=YES
SUBNET_NAME=YES
TS_ALLOWED=YES
VOLTAGE=YES
VOLTAGE_LAYER=YES
FSP_NET=YES
FSP_BUS_INDEX=YES

[functionprops]
GROUP=YES
HARD_LOCATION=YES
NO_SWAP_GATE=YES
NO_SWAP_GATE_EXT=YES
NO_SWAP_PIN=YES
ROOM=YES

[pinprops]
NO_DRC=YES
NO_PIN_ESCAPE=YES
NO_SHAPE_CONNECT=YES
NO_SWAP_PIN=YES
PIN_ESCAPE=YES

楼主:
没看到呢、你说的这个

楼主:
[ComponentDefinitionProps]
ALT_SYMBOLS=YES
CLASS=YES
PART_NUMBER=YES
TOL=YES
VALUE=YES
POWER_GROUP=YES
SWAP_INFO=YES

[ComponentInstanceProps]
GROUP=YES
ROOM=YES
VOLTAGE=YES
FSP_LIB_PART_MODEL=YES
FSP_IS_FPGA=YES
FSP_INSTANCE_NAME=YES
FSP_INSTANCE_ID=YES

[netprops]
ASSIGN_TOPOLOGY=YES
BUS_NAME=YES
CLOCK_NET=YES
DIFFERENTIAL_PAIR=YES
DIFFP_2ND_LENGTH=YES
DIFFP_LENGTH_TOL=YES
ECL=YES
ECL_TEMP=YES
ELECTRICAL_CONSTRAINT_SET=YES
EMC_CRITICAL_NET=YES
IMPEDANCE_RULE=YES
MATCHED_DELAY=YES
MAX_EXPOSED_LENGTH=YES
MAX_FINAL_SETTLE=YES
MAX_OVERSHOOT=YES
MAX_VIA_COUNT=YES
MIN_BOND_LENGTH=YES
MIN_HOLD=YES
MIN_LINE_WIDTH=YES
MIN_NECK_WIDTH=YES
MIN_NOISE_MARGIN=YES
MIN_SETUP=YES
NET_PHYSICAL_TYPE=YES
NET_SPACING_TYPE=YES
NO_GLOSS=YES
NO_PIN_ESCAPE=YES
NO_RAT=YES
NO_RIPUP=YES
NO_ROUTE=YES
NO_TEST=YES
PROBE_NUMBER=YES
PROPAGATION_DELAY=YES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YES
RATSNEST_SCHEDULE=YES
ROUTE_PRIORITY=YES
SHIELD_NET=YES
SHIELD_TYPE=YES
STUB_LENGTH=YES
SUBNET_NAME=YES
TS_ALLOWED=YES
VOLTAGE=YES
VOLTAGE_LAYER=YES
FSP_NET=YES
FSP_BUS_INDEX=YES

[functionprops]
GROUP=YES
HARD_LOCATION=YES
NO_SWAP_GATE=YES
NO_SWAP_GATE_EXT=YES
NO_SWAP_PIN=YES
ROOM=YES

[pinprops]
NO_DRC=YES
NO_PIN_ESCAPE=YES
NO_SHAPE_CONNECT=YES
NO_SWAP_PIN=YES
PIN_ESCAPE=YES  没看到呢

楼主:
    看到了眼睛没吃油 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不过设置了NO_RAT=NO还是没用的,需要把VOLTAGE=N0  这样就好了   谢谢高人   今天学了一课

网友:
      ~樓上大大說的沒錯 ,修改完allegro.cfg我都存在別的路徑,轉NETLIST時再去指定路徑,就不會從新安裝的時候,又忘記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