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出的坐标不一样呢

楼主(2011-04-25):
使用File\CAM Plus导出的坐标和TOO l\Basic Scripts导出的同一个元件的坐标会有差别呢?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
我一直是使用后者的,感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在庭园SMD元件时,最好坐标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对打SMD的机器来说最好识别了

网友:
从生产的角度出发,用File\CAM Plus导出的好一点,File\CAM Plus导出的是元件的中心位置,而TOO l\Basic Scripts导出是的元件封闭制作的的元件原点位置。如电阻制作封装时原点不是设在元件封装的中间,那File\CAM Plus同TOO l\Basic Scripts导出的坐标是不同的。楼主可以自己试一下,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