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打过孔,两个过孔之间的距离如何设置?

楼主(2011-04-25):
如题,

网友A:
When you are routing diffpairs and select right mouse button (RMB) Via Pattern you'll see an op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ull-down for Spacing. You can set the spacing to 3 options, Automaic/Minimum/User-Specified

User-Specified可以自定义差分过孔之间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you are routing diffpairs and select right mouse button (RMB) Via Pattern you'll see an option  ...

thank you!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以前一直没注意总以为这个间距太大。现在可以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3-06-09):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刚刚好额

网友:
嗯,赞,刚试了下,果然完美!比手动调,好看多了

网友:
这个功能管用

网友:
这个选项在哪个菜单里呀,没找到呢

网友:
前二天正想到这个问题,正好给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