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线中最感别扭的地方!

楼主(2011-04-25):
protel99SE转pads,感到PADS走线中最别扭的地方是走斜线时,确定拐点时要点一下,而PROTEL99可以平行拉得比较远点击鼠标就可以确定斜线的拐点。
这点真不习惯,PADS与PROTELL99走斜线的不同,这点我现在还是认为PROTEL99好用,不知大家有什么体会,不知是不是我刚转PADS的原因。

楼主:
先自已顶一下

网友:
习惯问题!

网友:
    可以设定自动拐角,那样就和99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没用过99,感觉99更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设置啊

楼主:
    自动拐角在哪设置呢

网友:
    你要用ROUTER的动态布线就很顺了,走线挤线都很快。

网友:
    用过protel3年,没pads好用,

网友:
TOOL--Options--Design--Miters在Auto miters处打勾(这就是自动拐角,这是铺铜有作用的,对走线好像没有用),不过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打开DRC,用动态走线(按F3),也可以达到楼主说的效果

网友:
    习惯问题

网友(2011-05-25):
    还是用ROUTER走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