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2004 无法forward annotation

楼主(2011-04-25):
杯具啊,今天搞个PCB,不知怎么搞的,修改了一下原理图,想更新一下PCB,就发现无法前向注释了。哪位高人帮小弟看看啊,哎,太杯具了,难道又要重搞过

网友:
你用的原理图是dc还是dx,你在pcb中交换了管脚之类的操作然后没有反标吧
导致两边不一致

楼主:
我用的是DXDesigner,情况是这样的,我想把一个器件replace,replace后更新PCB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用文本打开pcb的prj 工程文件,找到以下几行,作如下修改
KEY SchematicDesignBackAnno "0"
KEY VBPCBForwardAnno "1"
KEY CADBackAnno "0"
再前标试试看是否能成功

楼主:
OKl了,哥们,太感谢了,

楼主:
感动天感动地啊,要是你早点回帖,我就不用重新摆件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啊,以后碰到这问题就知道怎么搞了,TKS

网友A:
重新摆?你没有存吗
还可以把布局用txt文件存起来的

楼主:
怎么个存法啊?大哥指点一下,最近太忙,没时间回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摆?你没有存吗
还可以把布局用txt文件存起来的

哥们,怎么整,没弄过,教小弟一招如何

网友(2018-03-06):
注意几个细节:文件命名不能的中文件,保存路径也不能有中文或“.”,重新打包,一定要有中心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