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面的FPC可以做到这样吗?

楼主(2011-04-26):
FPC的外形如下,即金手指与走线不在同一面,这样的话单面FPC可以做到吗?

网友:
金手指焊盘做长一点。然后打孔到金手指上??
可行否

网友(2011-09-01):
应该不行,至少应当是2层吧

网友:
把金手指做长,然后折过来,不过可靠性差点。

网友(2012-06-24):
    折叠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