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贴元件封装的焊盘制作问题

楼主(2011-04-26):
表贴元件封装的焊盘制作中,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需要设置吗?

怎么看到于博士的书上没有设置,而一些电子档资料上设置了,thermal relief 通常比regular pad 大20mil ,anti pad 通常比regular pad 大20mil?

请教高手解释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因为顶层和底层一般不会设为负片,也就不会用到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顶层和底层用到负片的话,就要设置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

    还有一个问题,表贴元件的焊盘制作,于博士的书上是pastemask与begin layer 一样,而有的资料上是pastemask 与soldermask一样,这又怎么理解?

    谢谢您了!

网友:
    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主要针对通孔pad的负片,表贴的pad一般不用设置。pastemask是钢网层,一般与begin layer 一样,soldermask是阻焊层,一般比regular pad大4-5mil,也有特殊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 是 DIP零件 PAD才要設置,SMD是不用設置的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stemask是钢网层
    soldermask是阻焊层
    这两层的定义要根据工艺规范来定义
    与pad大小有关
每个公司的工艺规范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了,DIP的default internal也不要设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面不用,,多层要设!!

楼主:
    DIP焊盘制作中,begin layer里面的thermal relief和regular pad是不是要设置成一样的?怎么看到于博士书上的是一样的,周润景那本书上用自己制作的热风焊盘,anti pad 又怎么设置?

问题比较多,脑袋搞晕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
    初学者还是不要纠结什么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了
    负片真的那么好吗?我看不见得。至少到现在为止,负片的DRC还是不够完善的。
    等把正片的流程都搞透了再来看看负片的东西了解了解,一开始把事情复杂化把自己搞的云里雾里。这些个破教程写的还真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