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PB16.2 怎么改变飞线颜色???

楼主(2011-04-26):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改变一些飞线的颜色就用 assign color nets即可

    如果是改变所有的,就去color and visible里修改颜色即可

网友:
    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或者直接点设置颜色的图标,在弹出的窗口点  Display,选择要改变的颜色

楼主:
    我刚刚开始搞这个软件,,谢谢 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