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cadence 的PCB editor 无法放置元器件~

楼主(2011-04-26):
我用的是cadence 16.3,先用capture CIS做好原理图,导出网表,再到PCB editor 导入网表,在勾选放置元器件时,等于放置空气

一样;

还有在capture CIS选中元器件,按住shift +S后,在PCB editor也没有出现对应元器件! 现在恳请各位前辈高手指导一下,最好有截图的!

网友:
    妳的銲點和零件路徑有正確嗎?通常 command 區,會顯示問題所在提示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1:是否建立了pad和package symbol

    问题2:padpath和psmpath是否指定

    问题3:padpath和psmpath是否正确

楼主:
    首先感谢第一位朋友的回复,至于command 区就没有提示了!
再次感谢第二位朋友的精辟回答! 一语击中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语击中问题所在!感谢你的回复! 我看你的经验相当丰富,想必你那儿应该有很多元器件封装库吧! 希望能共享一些!~